液压油缸下降抖动问题

楼主(2012-10-31):
大家好!麻烦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检修的多功能天车阳极油缸上升的时候没事,就下降的时候抖动很厉害,它中间有个板式平衡阀,我调了很多次,偶尔会好点儿但提上东西又重复之前故障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弱弱问一句,楼主用平衡阀是用来干嘛的?
我记得平衡阀好像是为了防止溜缸用的
楼主的情况是活塞抖动还是活塞爬行?

网友:
可能是因为平衡阀阀芯抖动的原因,可以通过加阻尼孔的方式来消除

网友A:
最好附上液压原理图。平衡阀由一个单向阀和一个溢流阀并联组成,抖动是因为溢流阀不断的在溢流和截止之间切换。首先检查一下液压系统是否混入空气,其次检查溢流阀压力是否太大,如果是太大的话,下降(设油缸B端进油)时溢流阀前端压力要增大(或者说“憋”)到一定程度溢流阀才溢流(而不是正常情况下的一旦操作油缸B端进油就溢流),而一旦溢流,溢流阀前端压力马上变小,溢流阀马上转换到截止状态,若再次溢流则又得继续“憋”。不停在憋和溢流之间切换,出现抖动现象。正常溢流阀的设定压力P应该是,既能承受天车所允许承受最大重量的压力Pg(就是说天车升起状态时将最大重量放在天车上且不对天车进行操作,天车不下降),又能保证在承受最大重量Pg再加上油缸进油时油的压力P输入时要溢流。即Pg<P<(Pg+P输入),取一个合适值即可。

网友:
最好上个图纸

网友:
最好是贴个图,可以结合分析一下

网友(2014-05-16):
引用 网友A:
最好附上液压原理图。平衡阀由一个单向阀和一个溢流阀并联组成,抖动是因为溢流阀不断的在溢流和截止之间切 ...

正理

网友(2017-07-10):
学习了,那上升不出现是因为压力较大?下降时重力成了一部分动力,压力降低,从而引起抖动?

网友:
油缸内泄露

网友:
最好是贴个图和说明要求参数最好分析

网友:
最近也碰到了,上升正常,下载有负载了就抖动,最后是把节流阀调到最大才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