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ugs7.5中如何在工程图中标注角度

楼主(2012-10-31):
新手求助:ugs7.5中如何在工程图中标注角度

网友:
手工注释方式标注

网友:
没用过7.5,直接8.0,按完没用呢

网友:
制图,更新视图下三角标,点特征控制框,特征选倾斜度,(也有平面度、直线度等)公差右面框改尺寸。然后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