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阀块图能直接加工出来吗?

楼主(2012-10-31):
      产品设计要用到液压部分,阀块是外协做的,我对液压不是很了解,现在正在学,看到以前产品上的一个液压阀块图,是外协厂给的,想按照这个图建个三维图,看看油路的走向,可是按照图上的尺寸油路不通,想通的话肯定的有斜孔了,可在图上看不出,想问一个这液压图是不是还缺什么东西啊,是不是厂家刻意隐藏了信息,防止泄密啊。看看书上的正规阀块图都注明那个孔和那个孔相通,可这个图就没有。
       还有怎么才能学好液压啊,一直在学,可总是有好多问题弄不懂,是不是缺少实践啊,一直没有做过液压的项目,大家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分享啊!

网友A:
应该有工艺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工艺孔

我只能看出顶面上有两个工艺孔,这个阀块图只有这么多信息,另外就是附了液压原理图了。

网友:
这个可以加工,上面用到一些逻辑阀,也就是插装阀,楼主结合原理图看看,应该可以看明白。

网友:
根椐原理图来判断相通孔就是了。

网友:
T 口坐标不全,直径7*70与直径14*80会有0.5mm的交差,一般不会交这么少,其它没仔细看

网友:
很多油路块有斜孔的。

网友:
这个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