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数980TD系统的换刀问题!

楼主(2012-10-31):
用的是980TDa系统,4刀位的刀架,新买不久,车床是广州机床厂的,要移动到一段距离才换刀了,是不是要改下参数,请求教改参数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小弟求教。

网友:
从换刀的程序中修改,把换刀之前返回参考点去掉,具体是哪些参数查阅机床参数说明书,一般的机床换刀程序都是调试好之后锁定的,得先解锁才能修改。

网友A:
你的情况如果是在快速运动情况下换刀的话,应该是参数中的坐标偏移,把它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情况如果是在快速运动情况下换刀的话,应该是参数中的坐标偏移,把它改一下

参数具体哪一项?不明!

网友:
换刀之前返回参考点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