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滑架,螺杆两端用什么轴承固定?

楼主(2012-10-31):
我想做一个滑架(我也不知道学名叫什么)  ,就是那种利用螺杆传动的 。传动的时候前后会受一点力。

 想请教下  ,螺杆两端用什么轴承固定 ?既能解决两端的推力 ,又能解决轴承转动的摩擦问题 。

  请各位师傅们介绍下 ,先谢过了

网友A:
螺杆?没太理解,有照片么~
你是说的丝杠么。前后端用深沟球轴承,或是圆柱滚子轴承~根据环境可以选用防尘的,10块钱一个轴承。轴承座自己画图.

网友:
是不是说一个丝杆的二端用什么固定支撑
楼上的说得很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杆?没太理解,有照片么~
你是说的丝杠么。前后端用深沟球轴承,或是圆柱滚子轴承~根据环境可以选用防尘 ...

用深沟球轴承,或是圆柱滚子轴承  丝杆的纵向受力(从螺母上传递下来的)对轴承不会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深沟球轴承,或是圆柱滚子轴承  丝杆的纵向受力(从螺母上传递下来的)对轴承不会有影响吗?

要是受力大,或是感觉不妥的话,就用圆柱滚子轴承1对,背靠背安装。
常见的一种是:如图。加上闷盖、丝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深沟球轴承,或是圆柱滚子轴承  丝杆的纵向受力(从螺母上传递下来的)对轴承不会有影响吗?

可以考虑其他的设备。很常见的机构。方案也有很多~ 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受力大,或是感觉不妥的话,就用圆柱滚子轴承1对,背靠背安装。
常见的一种是:如图。加上闷盖、丝杠 ...

明白了  这种方法也想过   现在确认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