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这个薄壁轴套?

楼主(2012-10-31):
轴套材质为2205双相钢,加工了三件,外圆多少都有些变形,最小外圆扁0.03,最多外圆扁0.2毫米,晕了,有没有哪位高手能帮忙编一下加工工艺呀,谢谢了!
我现在的工艺路线为:来料锻造→固溶处理→粗加工,各部留量3毫米→固溶处理→半精车,外圆车喷涂槽,内孔车圆,内沟槽加工留量→喷涂硬质合金→粗磨,外圆喷涂磨圆→开槽,钻孔→车其余外圆、内孔成活→精磨外圆成活
这活关键是壁厚太薄了,没有把握呀,是不是还需要一些更好的工装呀,有没有能帮助一下呀!!

网友:
工序多,工装也省不了,,,,,,,,蛮烦的。

网友:
从工艺路线看,是合理的。
就这款零件要做到加工后没有椭圆很难,双相钢比奥氏体不锈钢的强度好但是还是有较好的塑性。
我们做类似这样的工件一般主要是检测壁厚,也就是讲加工状态下工件同轴,下来后允许圆度超差,但是壁厚一定要一致。从工作状态来讲装配后就圆了。那么加工时就必须要有工装保证其在圆度不超差和同轴的条件下加工。
我想磨好内孔后装上刚性内套保证圆度在磨外圆,保证同轴。 个人意见。

网友(点评):
三楼说得很专业。芯棒也要得很精致的。

网友:
赞成楼上建议

网友:
装卡时注意一下,均匀夹紧,切削时吃刀量小点,转速快点。

网友:
3楼说的对,一定要用弹性内套。

网友:
安全一点的话,就浪费一点材料吧,留一段装夹位置,加工完成后在切掉。同轴肯定没问题,椭圆的话应该最小了吧。

网友:
车圆壁零件--夹,撑内外圆: 闷板, 芯轴, 夹紧套 工装
还可以用
压板工装压端面试过了没?

网友:
楼上全部都不可能完成这个工件,即使做出来也是超差的,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没有想到这一点做出来的东西大部分是废品。也就是说产品是否合格要看运气。加Q

网友:
用电火花加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