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6132铣床丝杆间隙能调整吗

楼主(2012-10-31):
纵向丝杆间隙多少才是正常呢?我们的有2.5毫米是正常吗?具体怎样调小一点

网友:
这个太大啦 还是换一根滚珠丝杠吧

网友:
机床侧面有详细说明。。。。。。。。。在手动润滑油标旁边方盖板里面,如果里面没有东西,那节哀顺变吧。。。。

楼主:
外观一样,但我的是卧铣

网友A:
在操作台左边有四颗螺丝压住的一块圆型盖板,卸下四颗螺丝后里面就可以调丝杆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操作台左边有四颗螺丝压住的一块圆型盖板,卸下四颗螺丝后里面就可以调丝杆间隙

谢了,机修说不能调,只有自己试下了

网友B:
呵呵!!0.1mm间隙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0.1mm间隙差不多吧!!

应该是螺母和丝杆的间隙2.5毫米,因为我转手柄转要2.5毫米丝杆才和螺母接触受力

网友(2012-12-09):
卧铣 立铣 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