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器人控制系统设计,运动控制卡这一部分

楼主(2012-10-31):
现在到处都会见到机器人系统,我现在很想了解下机器人控制时的运动控制卡这一部分。。。

现在整台机器人而言,机械结构已经有了基本框架,六轴关节的最为常见;控制方式以示教为主。

我想问的就是在示教的坐标系编程时的那个运动,应该就是通过运动控制卡将坐标数据转变为机器人关节的运动吧,那这个运动控制卡的工作流程是什么呢。。。希望高手顺便讲解下运动控制卡与plc的通信。。。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这个确实重要啊,求教啊。。。

网友A:
运动控制卡插在电脑上使用的,可以控制多轴联动,也有IO点,通过VC编程调用函数库使用这东西,如果说到PLC通讯,那没见过,没见过一台设备又PLC又工控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控制卡插在电脑上使用的,可以控制多轴联动,也有IO点,通过VC编程调用函数库使用这东西,如果说到PLC通 ...

在关节机器人里面除了plc其他的主要控制器件是什么啊。。。

将坐标数据转变为关节角度全是通过plc计算的吗???

网友:
上位机+运动控制卡

网友:
我觉得机器人的核心是算法,

网友:
究竟是用什么控制的啊

楼主:
这个算法肯定少不了,关键是到底是通过plc运算的还是运动控制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关节机器人里面除了plc其他的主要控制器件是什么啊。。。

将坐标数据转变为关节角度全是通过plc计算 ...

不好意思,不了解机器人,不过用PLC这东西来控制不大现实,应该是用工控机加功能强大的轴卡再加复杂的算法,有些轴卡本身对带有示教功能

网友(点评):
哥们,你说的轴卡是不是就是运动控制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算法肯定少不了,关键是到底是通过plc运算的还是运动控制卡呢???

如果就这两者选的话,我肯定是控制卡,PLC实现起来很困难,而控制卡因为集成很多强大功能,应用时也就调用函数就行了,所以。。。。

网友(2013-01-10):
PLC也可以控制步进电机,从而可以控制机械手的手臂动作,但运动控制卡更加精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关节机器人里面除了plc其他的主要控制器件是什么啊。。。

将坐标数据转变为关节角度全是通过plc计算 ...

将笛卡尔坐标转变为关节角度是通过PC计算的,如果你的PC里是运行VC,那就是在VC编的程序里算的。这种PC+运动控制卡的方法是高校比较常见的。但是关键是怎么计算运动学的反解。6轴的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点评):
多谢,那计算是由plc进行计算,那运动控制卡留着干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将笛卡尔坐标转变为关节角度是通过PC计算的,如果你的PC里是运行VC,那就是在VC编的程序里算的。这种PC+运 ...

机器人算法是在PC上算的,运动控制卡是用来发脉冲用的,跟PLC没关系

网友:
软件控制是关键,机械部分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人算法是在PC上算的,运动控制卡是用来发脉冲用的,跟PLC没关系

我是看得好多运动控制卡的介绍都是说可以实现插补功能,这插补就是需要计算的啊,也就是说运动控制卡有着计算功能啊。。。对吗???

网友(点评):
是的,只不过相当机器人,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这样做机器手的速度起不来

网友:
控制器应该是完成插补运算吧,然后还有闭环控制啥的。。。PLC也是控制器,应该不会和控制卡一起用吧。。。控制卡低端的有51啥的,高端的有用DSP的。。。数据通信近点的并口,远点的、设备多的用串口。。。(还是学生,错了勿喷)

网友(2013-06-24):
这个不是太懂。。。

网友:
运动控制卡一般基于PCI、PC104或USB总线,用于实现各种插补运算脉冲发生,一般运动控制卡由DSP或者FPGA或者专用ASIC芯片作为运算单元,通过和计算机通信 ,实现坐标变换,直线、圆弧、加减速、方向、限位。。。。。具体执行功能

网友:
这个软件应该不好找啊

网友(2015-02-26):
引用 楼主:
这个算法肯定少不了,关键是到底是通过plc运算的还是运动控制卡呢???

不用PLC控制,用了控制卡还用啥PLC

网友: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没有,机器人的控制一般有专用控制平台,至于是IPC+运动控制卡还是其他嵌入式运动控制器看厂家爱好,PLC在这里是辅助用的,通过总线或以太网通信,机器人控制系统或运动控制系统本身就集成有一定的PLC的功能。运动解算可以用PC实现,如果运动控制卡比较高端也可以把自己的算法下载到卡里运行,嵌入式平台的话就看咋设计了。运动控制卡本身一般支持一些常规坐标系的插补算法,主打的是通用运动控制。

网友(2015-06-05):
示教就是通过把人工操作时实际运动的相关参数(位置,速度,轨迹)记录下来作为生产运行的数据来重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