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各个阀和泵的阻尼孔的作用???求帮助。

楼主(2012-10-31):
一阻尼孔的作用(通俗)
二阻尼孔堵塞会对运行中的阀泵产生什么影响
谢谢帮忙啊。。

网友:
阻尼孔,个人理解就是个节流阀,一般用作背压用,要是阻尼孔阻塞的话 应该会用冲击、震动等异常现象吧

网友:
阻尼孔在阀上就是缓冲作用,也起节流作用

网友:
建议:
你可以把液压阻尼与电学中电阻联系起来,理解!
有一液压方面书,就是从电学方面着手分析液压阻尼,我忘记了名字,以前在学校图书馆浏览过此书。

网友:
和电阻作用一样,你可以按电阻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