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2型光电自准直仪 的使用,求助

楼主(2012-11-01):
该仪器是原北京计量仪器厂的产品。它的测量范围为0~10′,分度值为0.1″,它依靠光敏电阻将接受的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输入到指针式电表进行瞄准,读数是通过微分鼓轮进行,微分鼓轮上一圈共有600条刻线,每条刻线为一个分度0.1″,所以微分鼓轮共有十圈的测量范围(0~10′),该仪器可以测量水平与垂直两个方向的角度变化.
附件是照片

网友:
啥问题?
没使用说明书?

网友:
还应该有一个反光镜,准直仪发出的光线经反光镜反射回来后,通过目镜对准后读出偏差。

网友:
楼主的自准直仪的型号较老了,给你附份我用的自准直仪的使用说明楼主参考一下吧。

网友(点评):
多谢!有两个相距3米的轴承,想看看它们的旋转轴是不是在一条直线上,可以用这个仪器吗?看说明书里好像没这个功能啊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特别鸣谢5楼  我在飞 朋友。这个纯属个人爱好,机械发烧友。

楼主:
还有哪位朋友有这个的说明书的?或是会使用这个的,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我想知道这个仪器的具体使用方法。

网友:
谢谢说明书,装导轨时要用的。不过我也没有用过,大型机床厂都有的应该

网友:
平板安装也可用这个!

网友(2014-04-24):
我也想知道怎么用

网友:
请问702的价位?

网友(2014-12-03):
你好  请问一下  702自准直仪  我通过目镜已经能看大反射回来的光斑  也能隐约看到十字丝  可惜就是十字丝 太暗 几乎看不到 很吃力  有时候就只能看到一根线  请问怎么可以把十字丝调清楚  没找到调焦距的地方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