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孔攻丝在牙上有毛刺,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2-11-01):
我用OSG的M12螺旋丝锥攻盲孔,VC=75M/MIN,底孔直径10.2。用的立式加工中心,过载保护夹头。攻丝深度为35MM,为什么铁屑排出时就差一点排出来,是不是转速给小了,我转速200.而且加工出来后牙上有很多毛刺,不过用通规可以通到底。材料是45#钢。请教:怎么去除牙上的毛刺?铁屑排不出是底孔小了还是转速的问题?

网友A:
建议1. 是否选用了螺旋槽的丝锥。
    2. 底孔按照标准可以打到10.4
      3.检查钻头和丝锥是否磨损严重。

网友:
Vc是7.5m/min吧?提高到10m/min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1. 是否选用了螺旋槽的丝锥。
    2. 底孔按照标准可以打到10.4
      3.检查钻头和丝锥是否磨损严重 ...

我是选用的螺旋槽丝锥,钻头打出的底孔刚好,没有磨损,丝锥也磨损的不严重,只攻了30个孔左右。我试试扩大下底孔,但对检查时通止规的检查是否有影响呢?

网友(点评):
10.4是不会影响通止规的,你这螺纹比较深 按照国家标准 深螺纹的牙高是可以低一点的,最多能低0.4-0.5 相当于原来的一半牙高。

网友(点评):
受教了,谢谢大侠

网友:
另外检查下你浮动夹头的扭矩。

网友B:
实在不行建议你用转造牙攻,保证不会有问题

网友(点评):
问一下什么是转造牙攻?

网友:
  F=螺距*S  是按照这个比例来的吗?

网友(点评):
是按照比例来的,攻丝时只需要输入转速,进给是机床自己计算的。我看了,进给量是正确的。

网友:
哦,用专业攻丝机解决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我们的机器就不会有的,可以设定深度自动进退攻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建议你用转造牙攻,保证不会有问题

    就是挤压丝攻,不过它对孔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
在立加上加工,用刚性攻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