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问题---如何让肋板不剖(资深者进)

楼主(2012-11-01):
自学proe过程中,现在有个工程图方面的问题,就是建模的时候有肋,转工程图后如果做剖视,按国标要求肋是不剖的,但是按proe默认设置,肋会有剖面线,如图。在网上查这方面的资料,找到的都是语焉不详,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还请用proe资深的社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这里面恐怕Proe资深的不多

网友(点评):
自己抱一颗虔诚的心,相信还是有老师看到的

网友A:
网上找个视频看看

网友(点评):
我没找到,兄弟推荐个吧^_^

网友B:
你说的剖面是不是这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剖面是不是这样的效果?

是的,高手。可以说下怎么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个视频看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3ODUyMDc2.html

网友B:
你先在零件图里打开视图-视图管理器-新建X截面,然后再草绘里面绘制你想要剖的位置就可以了(可以选择让肋板不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在零件图里打开视图-视图管理器-新建X截面,然后再草绘里面绘制你想要剖的位置就可以了(可以选择让肋板 ...

我试了一下,根据目前所知应该选取边界线以后把里面的剖面线去掉,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没法选中视图里面的线。希望详细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是在没有筋板的位置刨吗

剑客昆仑 -1 灌水~

网友:
     没法选中视图里面的线?
    是不是在转工程图里选不到?按下面图纸操作就可以找到了(右击选择你需要剖的视图-属性)。

楼主:
选取线找到了,如图。就是不知道怎么把剖面断开后去掉肋那部分,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
转工程图时创建多个方向的一般视图并作剖面啊。左边第一个就没有肋!

网友(点评):
(作剖视图和它是一般视图还是投影视图没关系吧,)希望你的步骤可以详细些,我现在想不通的就是怎么把剖面线断开后去掉,麻烦了

网友:
剖面线断开后去掉?去掉什么哦!
步骤还要详细些,可以去看看林清安的视频教程啊..很多的。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作图的步骤。不过你解答不了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