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程序以后自动运行只加工一秒,不是我编程的轨迹

楼主(2012-11-01):
各位大虾,帮我看看我用的宇龙软件发那可数控铣为什么输入程序以后自动运行只加工一秒,不是我编程的轨迹?
程序是:(五角星)
O0006;
N10G54G90X0Y0Z5;
N20M05M30;
N30G01Z-3;
N40G01X0Y-12.0478;
N50G01X-18.5410Y-25.5195;
N60G01X-11.4590Y-3.7232;
N70G01X-30.9Y9.7476;
N80G01X-7.082;
N90G01X0.31Y31.5439;
N100G01X7.082Y9.7476;
N110G01X30Y9.7476;
N120G01X11.4590Y-3.7232;
N130G01X18.5410Y-25.5195;
N140G00X0Y0Z50;
N150M05M30;

网友:
第2行的M30删掉

网友(点评):
谁编的抽谁去。。。。。。。。

网友:
问问编程人N20那行干什么用 是不是忘了删除

楼主:
谢谢各位意见,改了以后好像在宇龙仿真加工里运行还是不对,能不能帮我改正下这个程序。非常感谢哦@!

网友A:
M30?是不是要暂停时间?定位后若是需要换刀啥的是否改成M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0?是不是要暂停时间?定位后若是需要换刀啥的是否改成M00

这个里面不需要换刀,就是演示加工小程序!

网友(点评):
M30那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点评):
你上面的程序N130应该不是最后一刀吧五角星都没收尾,还有一刀N140G01X0Y-12.0478;?

网友:
也没有转速和进给。

楼主:
我的程序编写的有问题,那位帅哥帮我改一下,谢谢啊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我有修改了O0006;
N10G54G90X0Y0Z5;
N20M03S600;
N30G01Z-7;
N40G01X0Y-12.0478;
N50G01X-18.5410Y-25.5195;
N60G01X-11.4590Y-3.7232;
N70G01X-30.9Y9.7476;
N80G01X-7.082;
N90G01X0.31Y31.5439;
N100G01X7.082Y9.7476;
N110G01X30;
N120G01X11.4590Y-3.7232;
N130G01X18.5410Y-25.5195;
N140G01X0Y-12.0478
N150G00X0Y0Z50;
N160M05M30;程序,怎么出来的轨迹还是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