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heidenhain系统的触发式探针如何设定

楼主(2012-11-01):
各位师傅 heidenhain系统的触发式探针需要做哪些参数设定,我在itnc 530 programming
station中玩不转。
刀具表中的刀具类型如何选择?能否说说"BOR" 、"BCKBOR"、"CENT"、"CSINK"、"MILL_R"、"MILL_F"、"MILL_RF"、"MILL_FD"、"MILL_FS"、"MILL_FACE"、"REAM"、"GF"、"GSF"、"EP"、"WSP"各代表什么类型的刀具
非常感谢

网友(2013-01-18):
问一下哥们,csink是什么意思?我在参看外国图纸加工孔时,出现了这个符号。

网友(点评):
csink是一个标准埋头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