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轮齿隙的故障分析,请教

楼主(2012-11-01):
我公司最近请齿轮厂设计制作了三个星轮减速机, 装上运行后发现有响声。大家能帮助分析是什么原因吗。这是视频地址: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13897&uk=67280998

第一节减速结构是如图:

象这样的星轮第一节传动齿轮的精度是多少,齿隙多少为合适。请大侠们指点,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你录了音,可以找一个频谱软件,看一下噪音的频率构成,再根据你的主轴转速、各齿轮转速、各齿轮齿数等条件,分析一下问题的位置。

网友(点评):
这个高明,可以故意把齿轮加工偏差,全都录下来,搞一个智能分析,也该八九不离十吧。

网友(点评):
这都是很古老的方法了。在整机里找噪声源不好找的,全靠这个方法。要是齿轮啮合问题的话,一般会在齿轮转速乘上齿数的位置上,出现一个谱线。

网友A:
记得有专门的分析齿轮箱噪音的课题
以前接触过
建议楼主找找这个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专门的分析齿轮箱噪音的课题
以前接触过
建议楼主找找这个课题

谢谢你,星轮减速机我已拆散,就觉得齿轮间隙太大了,我想知道3模数的齿轮间隙多大为正常,星轮减速机制造精度应该是高的吧,齿轮间隙不会很大,但是是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减速机的噪音大小主要与齿轮精度有关。齿轮间隙0.08-0.12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机的噪音大小主要与齿轮精度有关。齿轮间隙0.08-0.12差不多

是几级精度的间隙有这么大。齿轮厂磨出的齿轮能达到5级,

网友B:
硬齿面模数3的齿轮精度至少达到4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齿面模数3的齿轮精度至少达到4级

这是5级齿轮的制造精度,上面是检查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机的噪音大小主要与齿轮精度有关。齿轮间隙0.08-0.12差不多

      这是拆散后用塞尺测量的照片

网友:
怎么看都是行星减速器啊,行星减速器和星轮减速器是又区别的。减速器噪音的产生是有很多原因的,行星架,齿圈超差也会产生噪音

网友C:
下图是根据LZ上传的视频,对声音进行频谱分析的结果。
从结果上看,有一些固定的频率成分是噪声的主要来源。
LZ如能提供减速器的一些参数和测试转速情况,就可以进行进一步详细分析,从而找出原因了。

楼主(2013-01-03):
引用 网友C:
下图是根据LZ上传的视频,对声音进行频谱分析的结果。
从结果上看,有一些固定的频率成分是噪声的主要来源 ...

送到厂家检修拆散后,我看后 认为齿轮与齿轮之间的间隙过大,你看0.5的塞尺都塞进去了,而且各旋转轴套还没有定心的尺寸,厂家做了更换齿轮试验,更换保持架试验,后来又做了衬套试验,噪声没有了;我们用到塔机上试机,走了两个来回就走不动了,又请厂家来人检查,拆下一看加的浮动套给咬死了;做浮动套你塑料或铜套做不好吗,却选钢做,结果搞砸了。其实一上来有些响声应该不影响使用的,是建筑工地,又在高空,前二台在工地上使用的很正常,但质检员为了表明自已有水平,拿着录音到处给宣传,说这减速机有问题。给采购人员增加了很大压力,给制造厂家九大压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送到厂家检修拆散后,我看后 认为齿轮与齿轮之间的间隙过大,你看0.5的塞尺都塞进去了,而且各旋转轴套还 ...

如果浮动套在未咬死前有效,表均載機構有效,均載機構不就是補償機構加工及組合誤差,那開始有效後無效,會不會是軸向尺寸不足,難以讓徑向尺寸發生正確工作,也許你只是少了幾個止推銅片也說不定,提供經驗參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送到厂家检修拆散后,我看后 认为齿轮与齿轮之间的间隙过大,你看0.5的塞尺都塞进去了,而且各旋转轴套还 ...

当时照片没有上传成功,现在上传声音分析频谱图,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点评):
这个软件网上有吗?谢谢

网友:
不能压铅测量吗

网友:
间隙太小会影响噪音但是如果其他没有问题的话间隙双倍的增大噪音也不会有多大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浮动套在未咬死前有效,表均載機構有效,均載機構不就是補償機構加工及組合誤差,那開始有效後無效,會不 ...

谢谢您的技术支持,厂家现已做了改进,加了个滚动轴承,噪声消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照片没有上传成功,现在上传声音分析频谱图,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谢谢您,刘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