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五角星程序编写

楼主(2012-11-01):
各位高手。帮我改下这个 程序,
O0006;
N10G54G90X0Y0Z5;
N20M05;
N30G01Z-3;
N40G01X0Y-12.0478;
N50G01X-18.5410Y-25.5195;
N60G01X-11.4590Y-3.7232;
N70G01X-30.9Y9.7476;
N80G01X-7.082;
N90G01X0.31Y31.5439;
N100G01X7.082Y9.7476;
N110G01X30Y9.7476;
N120G01X11.4590Y-3.7232;
N130G01X18.5410Y-25.5195;
N140G00X0Y0Z50;
N150M05M30;

楼主:
各位大侠,帮我改改啊,

网友:
少了最后一步从J 到A 的程序段, G01 X0.Y-12.0478

楼主:
O0006;
N10G54G90X0Y0Z5;
N20M03S600;
N30G01Z-7;
N40G01X0Y-12.0478;
N50G01X-18.5410Y-25.5195;
N60G01X-11.4590Y-3.7232;
N70G01X-30.9Y9.7476;
N80G01X-7.082;
N90G01X0.31Y31.5439;
N100G01X7.082Y9.7476;
N110G01X30;
N120G01X11.4590Y-3.7232;
N130G01X18.5410Y-25.5195;
N140G01X0Y-12.0478
N150G00X0Y0Z50;
N160M05M30;

怎么出来的轨迹是这样的?

网友A:
N104T1M6
N106G0G90G54X0.Y-12.049S3000M3
N108G43H1Z50.
N110Z10.
N112G1Z-7.F500.
N114X-18.541Y-25.52F300.
N116X-11.459Y-3.723
N118X-30.Y9.748
N120X-7.082
N122X0.Y31.544
N124X7.082Y9.748
N126X30.
N128X11.459Y-3.723
N130X18.541Y-25.52
N132X0.Y-12.049
N134Z3.F0.
N136G0Z50.
N138M5
N140G91G28Z0.
N142G28Y0.
N144M30
%
这个应该能用,你可以仿真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N104T1M6
N106G0G90G54X0.Y-12.049S3000M3
N108G43H1Z50.

你好:不忙的话能不能加我QQ给我指导下,谢拉23864250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N104T1M6
N106G0G90G54X0.Y-12.049S3000M3
N108G43H1Z50.

你好,我试了一下,加工到一半说是有输入了不允许的—号,

网友A:
最后一个F0. 随便改一下就可以了
改成F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F0. 随便改一下就可以了
改成F500

大侠,麻烦加下我好像仿真有点问题

楼主:
解决了,真的 很感谢。能不能加下你qq

网友:
要帮忙的话,就发帖,有空我就给你回复。

网友:
晕死  用软件编程不是更简单么

网友:
此五星非彼五星,原来自以为自己的五星很好,看了楼主画的五星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