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0.5的角毛刺给外翻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11-01):
车一个4个的外圆长度的6个,挑0.7的螺纹,让倒0.5的角,我倒0.5的角毛刺给外翻怎么回事啊?我从G0 x3 .G1 X4W-0.5,用的是0.4的外圆刀,请问倒角的时候加不加刀尖圆弧啊?从多少开始倒?

网友:
螺纹刀车完后肯定会外翻的。我们的做法是再走一遍倒角。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建议不要走45°倒角 用30°倒角或者倒角再加工一边,以前我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