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的粗糙度和形位公差怎么检验

楼主(2012-11-01):
(图片)

网友:
不涉及检验,百度下吧

网友A:
ca,这个图不是机械制图书上  零件图 哪一章 中的 零件么  完全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这个图不是机械制图书上  零件图 哪一章 中的 零件么  完全一模一样。。。。。。。。。。。。。。。。。 ...

这个图是我随便找的,主要的目的是想知道怎么检验粗糙度和形位公差

网友:
大批量生产的零件,行位公差肯定是专用检具检的!

网友:
就知道奢恃一点可以用三坐标,,现场怎么检测还真没见过,好像打表也能检测,听说过有高手检测粗糙度的,不用仪器,直接拿个铁钩一挠检测表面,凭感觉就知道粗糙度多少,上三坐标检测几乎分毫不差

网友:
粗糙度一般用对比块对比吧

网友:
GB/T158-2004

网友B:
有专门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工具?

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