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产品是否可以一体注塑?有成熟经验么

楼主(2012-11-01):
如图;产品注塑件为PP材质,需要镶嵌两块铝板,整体壁厚2.5mm.  其他尺寸如图。
这样的能否加工出来?如何加工,是否有过成熟经验? 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吧,放上镶嵌件后,然后注塑,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注塑机能完成?这个需要更专业的人来解答!

网友:
注塑机问题不大,主要是模具

网友A:
这种类型的产品挺多的,金属镶嵌在塑料产品内的。主要把模具设计好,机器有机器人自动安放更好。没条件就人工放入模具。
PP料柔韧性好,一般做容器之类的薄壁产品。

网友:
细部的结构不是很清楚,所以只能够大致的说说。
铝板似乎是整体嵌入到塑料产品里,这样对铝板在模具上的定位有很高的要求。同时,铝板的内外侧面必须和模具的型芯及型腔贴合的很紧密而不会再注射过程中产生飞边。这样,铝板的断面尺寸的要求及平面度要求很高。同时,这样对模具的结构也要复杂很多。因为你这个产品是两侧放置同时在模具上只能够水平放置,否则,很难固定。在注射生产过程中,铝板嵌件的安放,看来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理论上,做这样的模具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注射过程也能够完成。但是,实际的生产成本及生产效率会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建议楼主,如其这样,倒不如采用塑料件注射后再将铝板嵌入的方法是否更好一点!当然,一定要做必要的成本比较!!

网友(点评):
分析的很不错,俺也是学模具的,可惜没怎么用过。

网友(点评):
大侠,在这方面是行家

网友:
楼上的说得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类型的产品挺多的,金属镶嵌在塑料产品内的。主要把模具设计好,机器有机器人自动安放更好。没条件就人 ...

PP件注塑好后,如何与铝件镶嵌。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PP件注塑好后,如何与铝件镶嵌。谢谢!

这样的事情可以作为社区的一个小项目做!如果楼主有意,我们都可以做细部的结构修改的!当然,一定要知道该产品的具体技术要求和细节!最好建议楼主和社区老鹰先生联系,我想这不是很难的事情!

网友:
铝板上有10个孔是做什么用的,装螺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PP件注塑好后,如何与铝件镶嵌。谢谢!

首先不知道楼主铝板厚度?还有就是对铝板和塑料结合后产品的受力情况?(如果是容器受力是从内向外的张力)PP产品厚度是2.5MM,要知道铝板厚度了才能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塑料金属镶嵌工艺!是先在模具放好铝板再注塑?还是注塑后再镶嵌铝板?所以大家要知道楼主想要的工艺才好定论!

网友:
这样的技术贴吗,一定要顶起来。。。
对于注塑我确实不了解,至于放置定位的话吸盘如何。。。

网友(2015-08-25):
8楼分析的很有道理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