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磨通磨尺寸不稳定,请师傅指点

楼主(2012-11-01):
产品直径16MM,长17.8MM,中间有两个3MM的槽,磨出尺寸有大小头,会差0.005MM,有时整体尺寸会大小不稳定,有时大到16.012,有时小到15.996.请师傅指点迷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如何调整?

网友:
请先做个试验,先不割槽,然后试磨。如果尺寸正常就是槽的位置不均衡造成的问题,这种情况须换用其他方式加工,若工件有中心通孔可以多个工件套在芯棒上通磨;如果尺寸不正常,是机床问题,请调校检修。

网友:
是磨什么材料,你用的砂轮是什么磨料,粒度,硬度。如果都没问题的话,把导轮的夹角调小点,效果会好点。

楼主:
磨45#,锆刚玉,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