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焊缝是怎样的形式,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2-11-01):
今日看图纸看到一个如下的焊接符号.
在天河CAD的焊缝标注中对他的解释是缝焊缝,但是查手册没有查到这种标注方式.只查到类似的一种,如下图.
并且在看了手册之后,依然对缝焊缝是一种怎样的焊接形式不甚了了.
看他的焊接示意感觉像是一块板凭空在中间部位焊接了一番,不知所谓.
在此,恭请大侠解答:
1.缝焊缝是怎样的焊接形式,一般用在什么情况下?
2.CAD中的标注样式是否合乎标准的规定?

另外再加一句吧:小子大学没读好,对于老师有没有讲到此节全无印象.
小子混世几年了,工作中一直少有接触焊接的知识,亦无对焊缝标注的要求.所以除常见的角焊,点焊,满焊之外,对于其余知识一窍不通.
因此,恳请跟帖的诸侠们纯粹地进行技术与知识方面的探讨即可,万望不要写诸如:多看看书;把手册再翻一遍;老师没教吗?诸如此类之回答,不然,可能给我极度不自信,自卑之心灵造成无法磨灭之创伤.敬致!

网友:
你百度一下“缝焊机”,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谢谢.那图纸上的标注与手册上的标注方式不太一样,是否也可行呢

网友(点评):
这两种标注都是一样的吧,有一个多了一条带箭头的指引线。

网友(点评):
嗯.谢谢,明白了

网友A:
是一种电阻焊,我们这就是上下两个焊接滚轮,就是两个电极,一般用在两张板材贴合处的焊接.

网友:
百度百科上的解释:缝焊机是指焊件装配成搭接或对接接头并置于两滚轮电极之间,滚轮电极加压焊件并转动,连续或断续脉冲送电,形成一条连续焊缝的电阻焊机器。也可以说,缝焊机是点焊的一种演变。缝焊广泛地应用在要求密封性的接头制造上,有时也用来焊接普通非密封性的钣金件,被焊金属材料的厚度通常在0.1~2.5m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3763.htm

网友B:
3楼说的很对,其实就是电阻焊的一种,电极一般为烙高铜材料,脉冲焊接时两电极同时根据板材厚度调整压力。

网友C(2013-07-30):
引用 网友B:
3楼说的很对,其实就是电阻焊的一种,电极一般为烙高铜材料,脉冲焊接时两电极同时根据板材厚度调整压力。

烙高铜是啥?紫铜吗?
我们这电极是紫铜

网友(2015-10-22):
引用 网友A:
是一种电阻焊,我们这就是上下两个焊接滚轮,就是两个电极,一般用在两张板材贴合处的焊接.

那是不是摩擦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烙高铜是啥?紫铜吗?
我们这电极是紫铜

是紫铜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