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计算,求助

楼主(2012-11-01):
电机 DC12V 120W 1800转 7kg*cm       减速箱减速比1:3      齿轮泵CB-B2.5      油缸内径20mm  垂直抬重物 。  求理论最大载重 怎么实际只有2kg?  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算出也是接近80KG的,可能是电机功率不够,或者系统问题,但实际结果还是小得太夸张了

网友A:
不知你油泵实际输出压力多大,如果油泵输入转速降低,那压力可定到不了额定压力的。不知你的减速箱在哪个位置,另外,这个泵的额定功率为130w,一般选电机都会比额定功率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油泵实际输出压力多大,如果油泵输入转速降低,那压力可定到不了额定压力的。不知你的减速箱在哪个位 ...

实际没的工具测,大概就能抬起2KG的东西,电机输入到减速箱再输出到泵,泵的额定转速是1450,虽然电机只有120W,但减速之后为600转,输出的压力应该不会离2.5MPa太远

网友(点评):
没有压力表么?

网友(点评):
溢流阀调定压力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油泵实际输出压力多大,如果油泵输入转速降低,那压力可定到不了额定压力的。不知你的减速箱在哪个位 ...

只是一个初步的东西,还没装上溢流阀

网友:
泵的转速1450,减速机输出600.你觉得这匹配么?功率相近这没错,可转速呢?功率不够,泵可能不转,转速上不去,就算泵转了,也是没有压力,油缸能动就不错了,就别指望有多大劲,就像电压和电流的关系,12V的电压非接220V灯泡,能亮么?12V电压接12V灯泡,电压是合适了,可如果电源功率不够,电流上不去,就算灯泡亮了,也没多大光.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