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司一个大型液压滚形机,双液压马达的扭力不足

楼主(2012-11-01):
我司一个大型液压滚形机,上下两轴各用两个马达带动旋转,具体说是两个马达利用齿轮箱带动大轴转动,以前好好的,今天突然没劲了,干小活还行,干大活,需要扭力大的时候就转不动了~~我将电磁溢流阀换掉,不行,将流量阀换掉,不行,两个叶片泵排除坏,难道是马达坏掉?我想问的是,是不是马达的故障?如果是的话,四个马达并接在同一油路系统中。
怎样才能判别那个坏掉?<当需要大压力时,马达不转动,同时叶片泵有明显噪声,溢流阀已经调到底,同时油箱有明显的流量很大的回油!

网友A:
我来说几句:
1.如果你确定你的液压系统阀、油泵、管路、过滤器都没有问题,你自己再检测一下马达输出同一转速在不同的扭矩情况下是否有很大的变化,正常情况下,变化不是很大。
2.打开马达泄露管道,看看马达泄露量是否很大?
3.检查一下马达在工作时候,内部是否有异常声音?
4.看看油箱和回油液压油是否有磨损的铁粉?
5.分别检查各个马达进油和回油,用手感觉,看看那个管道振动大?
如果你以上5点都证实了,没有发现问题,再检查减速箱中传动零部件。

注:我说的不一定对,建议你试试?

网友B:
马达扭矩不够了吧,应该换个大点的。

网友C:
这几天天气变冷,是不是液压油粘度太大,应为你的叶片泵有噪声排量不够,加上你的机床是突然没力,我的看法不知对否。

网友:
查下马达泄露油管,是不是马达内泄严重?

网友:
检查下密封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天气变冷,是不是液压油粘度太大,应为你的叶片泵有噪声排量不够,加上你的机床是突然没力,我的看法 ...

我认为是这个,散热系统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扭矩不够了吧,应该换个大点的。

以前很好的,用了7年了,一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是这个,散热系统没做好!

油温不超40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天气变冷,是不是液压油粘度太大,应为你的叶片泵有噪声排量不够,加上你的机床是突然没力,我的看法 ...

黏度没问题的,因为油温始终控制在30~50度之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扭矩不够了吧,应该换个大点的。

上下两轴各双马达,扭力绝对足够,干了7年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几句:
1.如果你确定你的液压系统阀、油泵、管路、过滤器都没有问题,你自己再检测一下马达输出同一 ...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
今天加班将四个马达中的三个换掉,但问题依旧!实在是郁闷!现在开始怀疑我的判断,马达内泄漏是我一直坚持的。
我坚持是有我的依据的:系统中是由两个叶片泵经电磁溢流阀,流量阀然后并联在系统中,再分成四进四出分别连接四个马达。。开始我怀疑有哪个泵的出油管道,{也就是在油箱内的},可能漏掉,所以我分别单独将某一个泵断开,只开一个泵,将另一泵彻底从系统断开,但问题依旧,所以我排除泵的问题,不知我的方法对不对?接着我换掉电磁溢流阀,流量调速阀,问题依旧!今天换掉四个马达中的三个,依旧!!系统中就这么多件了呀,郁闷啊!难道像仁兄所说是机械问题?没有任何杂音呀,不干活的时候旋转很正常呀!就是随着下轴顶上轴压力的加大,马达越转越慢,最后不转,这时显示马达压力10mpa,同时泵声音异响~~再同时油箱回油范起很大油花·~!
您qq多少啊?可以聊聊吗 ?

网友E:
溢流阀已经调到底,同时油箱有明显的流量很大的回油!

说明溢流阀有问题,不过没有原理图,不能确定是唯一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溢流阀已经调到底,同时油箱有明显的流量很大的回油!

说明溢流阀有问题,不过没有原理图,不能确定是唯 ...

溢流阀更换了呀,没更换以前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给排出了~~明天上图,麻烦帮忙研究下~~~

网友:
上图上图吧,不会进脏东西把溢流阀卡了吧……
如果真是油液脏了  新换的也有可能卡   13#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在马达两个油口边加上测压接头,一个一个马达检测压力,如果在不转的时候全部都是一个压力10兆帕,一个是0,那就是机械问题。如果一个压力低于系统压力,一个大于0,那就是有内泄。

网友:
检查一下吸油是否充足,如果吸油不足导致气体混入或者析出,也会有这种故障现象的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问题已经解决!
因为是两个叶片泵并联,开始就估计是中间一个泵管道有泄漏所以就采用了排除法,分别断开其中一个叶片泵,但是问题依旧~~~~这就误导了我,我原先认为两个泵管道同时泄漏的几率很低很低,但恰恰是两个泵管道密封出了问题,导致流量跟不上去,需要大力矩的时候管道卸荷导致马达停转!!
问题解决,心情很爽啊!
不知元芳怎么看?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温不超40度的

那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