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D761把B口和T口联通如图所示,是何道理?

楼主(2012-11-01):
原理图上面,伺服阀D761把B口和T口联通如图所示,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为什么了?

网友:
最好是结合整个原理图和工作时的工况,分析。

网友:
单作用缸,A得电时油缸上升,中位时油缸停与任意位置,得电,油缸自重下降

网友:
刚才打错啦,B得电油缸自重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