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传动传动的功率不变还是链轮上的力不变

楼主(2012-11-01):
链轮传动传动的功率不变还是链轮上的力不变,谢谢

网友:
顶一个啥意思?!

网友:
一般情况下,速度是变化的,对应的力也就是变化的,这就是链轮的效率有一部分消耗在这里了。

网友:
兄弟,你说得明白点吧,你到底想表达啥意思?

网友(2013-03-01):
不变的是功率

网友:
功率有损耗,力是由负载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