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盲孔镀铬,求助

楼主(2012-11-01):
小盲孔一不小心做大了0.02,找电镀铬的了解一下说这种情况镀不了,真的没法了吗?如图所示,此轴总长560,最大的地方100,价值4000多。

网友:
看什么材料的,普通钢件的话就焊接重新加工吧,如果铸铁件的话就不大好办了,找个技术过硬的焊工师傅,不过焊完后肯定要退火了,看你的使用要求了。

网友:
以前干 费了刷镀

网友:
发黑行不行了

网友:
找能做化学浸镀的

楼主:
材料是钢件的,这是军品,而且是样件,不可补焊,废了要赔4000多的。刷镀的话这个件补孔要多少钱?(镀起来就好,再磨一下孔就行,刷镀比之普通镀硬铬强度如何?)

网友:
这个要镀的话,需要把整个孔浸到药水里吧,50mm的表面也会镀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