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医生还是手工缝合伤口,有没有缝针机器?

楼主(2012-11-01):
在医院里,看到医生还是手工缝合伤口。
有没有机器可以自动缝,就像缝纫机一样?

网友:
。。。。。我擦。。。。这个还是手工缝吧。。。。。那可都是细心活。。。这肉多缝几针拆的时候就痛多了。

网友:
倒不如改变缝合的方式,不要用线,改成订书机一样的。伤口愈合后拔出吧

网友:
在某本书上看过有一部落的居民利用一种蚂蚁来夹住伤口,这种蚂蚁有一种习性,咬住东西紧紧不放,抓几只让它把伤口咬住,然后让把身子剪掉,只留头在伤口上面,过几天伤口长住,把蚂蚁的头去掉即可,不必缝线

网友:
遇上不规则的伤口就完蛋了  做机械的对伤口深有感触

网友:
问问患者可以选择哪个?

楼主:
如果有一种胶水就好了,用胶水粘上,过段时间胶水被人体吸收了

网友:
It seems gentlemen above sewed little.

网友(2013-01-01):
机械不是万能的!!!
想想“钳工”为什么还会存在吧!

网友:
希望发明一种高分子可易于人体吸收的材料,喷一喷 撒一撒 等伤口而且粘度又强 这样伤口好了之后就可以自动修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