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套的表面光洁度0.4怎么做,求高人

楼主(2012-11-01):
如图为非标轴套的右视图,要保证两面光洁度都为0.4,垂直配合精度在0.025mm,注明,轴套是一分为二的,中间要销钉定位固定后再贴合成整体。现在难点就是0.4的光洁度怎么加工(轴套直径为250—500,厚度有标注28),老鸟们请教了,浙江范围的请踊跃发言。

顺便说一句,在保证垂直精度的情况下,通过研磨能达到要求,离宁波比较近的厂家,可以留联系方式,批量还可以。我会看你们回复,主动联系。谢谢社区的朋友们。

网友:
这么高的光洁度,看来一般的磨床是很有难度,不行就研磨吧。

网友(点评):
普通磨床根本搞不出来,研磨的话请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点评):
材料是45#钢

楼主:
顺便说一句,在保证垂直精度的情况下,通过研磨能达到要求,离宁波比较近的厂家,可以留联系方式,批量还可以。我会看你们回复,主动联系。谢谢社区的朋友们。

网友:
可以抛光啊,一般机械加工是达不到这个光洁度了,只能是超精加工了,例如抛光和研磨,珩磨等

网友:
估计这图的表面度没有转对。国外内的标准不同的吧。你看看日本的和国内的换算表。

网友:
45钢Ra0.4?精车可以达到。

网友(点评):
这都啥年代的东西了,落伍了。现在好点的车床加工Ra0.8以内的小菜一碟。Ra0.4的就是刀具耗一点,但是综合成本也比磨低。

网友:
建议你联系附近几个大的电镀厂,应该有镜面抛光的床子。光洁度没问题。

网友:
可以拿曲线模加工

网友:
高人陆续赶到  兄弟先来帮你前排顶起

网友:
先精车至1.6,再上C5116A车床磨外圆至0.8,用油石,转速32r/min,进计量0.2mm/r,最后滚压外圆至要求

网友:
轴套空一样的

网友:
精磨也可以达到0.4

网友:
无心磨可以做

网友:
你好我是宁波的,我个人觉得看你这类产品的量大不大,我做过在R a0.2以内的,平行度在0.005以内的,扣扣7836155

网友:
磨车加工,或者用砂带抛光都可以啦。

网友:
我是在宁波的,我个人觉得用超硬砂轮,在用数控双端是可以达到那要求的,效率的话就看你放多少余量了,

网友:
有一种超高频光整技术 类似滚压 但不同的是它不是压在工件上 而是通过触头的超高频振荡敲击工件 使工件表面光整且硬度提高耐磨 据说可达到Ra0.06 但实际要看你前一道工序的基础 经过光整提高2个等级还是差不多的 我见过但没用过 你要有兴趣我再和你细说

网友:
你上网查查  有个华云科技的公司  济南的  专门做表面处理的

网友:
用好一点的无心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