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加工 ,社友们帮我提高一下效率

楼主(2012-11-01):
大家好, 我们公司加工钛工件打孔 速度总是上不去怎么办呢?钻头是加钴的9.8钻头 199转  20mm/分钟 ,好慢的。 刀具方面公司应该不会买硬直合金的了。

铣刀呢,是打完孔再扩孔用的, 12的  220转 18mm/分钟。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切削刃总是烧 ,后面还有铰刀,所以很久没磨韧带了 ,只把底下蹭下 。

铣刀是高速钢的, 硬质合金没那么大的
机床是三菱E60 。 求各位大大 帮帮我提高下效率
PS群钻管事吗? 我没磨过哦。

网友:
啥都是假的,得有好刀

网友A:
我普通钻头钻钛合金都很轻松,9.8的钻头199转?笑死人了,600到700没有问题,何况你是钴钻,冷却做好,每转进给0.08 ,每次钻深1mm,程序用宏编成啄式钻孔法,毫无压力,不知你磨钻头如何,我一般打出来的孔只比标称直径大一到两丝,有时还会小几丝  下面程序供参考
#1=
#2=
#3=
#8=
#9=
#11=
#20=
#21=
#22=
#23=
#26=
G0 z#2
WHILE[#26LE#11]DO1
G1 Z-#26 F#9
IF[#26LE#1]GOTO100
G0 Z#2
IF[#26EQ#11]GOTO200
N100 G0 Z-#22
#9=#8
IF[#26GE#3]TH#23=#21
#26=#26+#23
#22=#26-#20
IF[#26GE#11]TH#26=#11
END1
N200

网友(点评):
你是用什么冷却?

网友(点评):
水基切削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普通钻头钻钛合金都很轻松,9.8的钻头199转?笑死人了,600到700没有问题,何况你是钴钻,冷却做好,每转 ...

我们是油冷  600-700    48mm/每分钟
是吗?
每次一毫米 会不会太少了 工件长40MM

网友(点评):
水基冷却液,每次钻头退出孔口停顿0.2秒左右,孔深开始可以吃多些,40的孔到30左右要吃的少了,孔深散热不好,钛钻钻钛合金应该是很轻松的合金的散热比不锈钢还差,只有不锈钢的四分之一

网友(点评):
写错了,应该是钴钻钻钛合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普通钻头钻钛合金都很轻松,9.8的钻头199转?笑死人了,600到700没有问题,何况你是钴钻,冷却做好,每转 ...

严重顶蛋哥........蛋哥做钛合金的经验丰富,很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点评):
只是经常做有些小心得罢了,一生大师过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普通钻头钻钛合金都很轻松,9.8的钻头199转?笑死人了,600到700没有问题,何况你是钴钻,冷却做好,每转 ...

请问那高速钢铣刀扩孔 切削刃总是烧怎么办呢?

网友(点评):
没有用高速钢铣刀扩过孔,推荐一种钻头,名为U钻,冷却搞好可以直接一插到孔底,然后可一如同镗孔刀一样车孔,是这种中长孔的加工利器,真心不骗人推荐

网友(点评):
老板 那人 唉.... 不过还是谢谢师傅

网友:
我看你那钻头9.8的,S不会只有199吧!F也好像不太对。

网友:
我用9的钻头,S650    F70.不过我们加工的是钢板,你说的钛我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