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一些轴类的轴承当磨损,有无好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2-11-01):
我是做机械配件,维修的活的。经常有一些轴类的轴承当磨损,需要修复。现在用电焊,再车。可是做出来的效果不美观!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美观,烧电焊时轴头不变形呢?

网友A:
烧焊肯定是要变形的,如果可以的话镶套也行,过盈配合,但是壁厚小的话可能抱不住呢

网友:
以前见过他们用喷焊的方法修零件的,好像是氢氧焰焊炬上面加了一个粉罐,会把金属粉随火焰一起喷出来,附在零件表面上。因为也要加热估计还是要变形的。

网友:
俺记得N年前就有一种涂抹工艺,利用化学反应的原理将一种已配制好的溶液涂在已磨损的表面,可以达到补偿几道的要求,不过比较烦,时间也化得比较长。

网友(点评):
好像是刷镀

网友(点评):
电刷镀,也就几丝的厚度

网友(点评):
就是电刷镀,作为维修,几丝厚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焊肯定是要变形的,如果可以的话镶套也行,过盈配合,但是壁厚小的话可能抱不住呢

相套一般用于不适合烧电焊的零件,我们一年真是难得遇到几件的。所以不考虑这么做啊
谢谢你了!

楼主:
哈哈,是个好东西哦!不过太贵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