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电气原理图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2-11-01):
画电气原理图用什么软件?
有人说可以用CAD,那么多电气元件都是自己画出来还是有可以调用的库?
多谢

网友A:
现在应该已经有可直接调用的标准库了,AUTO CAD 工程师版里标准件都不用自己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应该已经有可直接调用的标准库了,AUTO CAD 工程师版里标准件都不用自己画的。

好吧。我在网上找找,多谢

网友:
用Protel99,各种电器元件和线路表示方法都有,还有仿真

网友B:
AutoCAD Electrical     SEE Electrical    elecworks   太多了 都是自带图块的 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AutoCAD Electrical     SEE Electrical    elecworks   太多了 都是自带图块的 很方便

好的,谢谢啊。我还准备按那个网上说的,自己画好了,做成块

网友:
没事,不过暂时还没找到,带常用电器控制回路的块的软件

网友C(2012-12-02):
我用PCsELcad,画一般电气线路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PCsELcad,画一般电气线路很方便

目前用caxa,跟CAD差不多,主要是用其中的几个电气元件图。说是cad中可以自己画好做成模块,还没时间弄,就先用caxa 了。多谢啊、

网友(2016-08-20):
引用 网友C:
我用PCsELcad,画一般电气线路很方便

好久没上,这个软件应该好用吧。不知道你用过EPLAN 没有?

网友(2018-09-08):
先自己画一遍图纸,尽量定量画。以后复制粘贴或定义成块调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