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紧盘有两种SP1与SP2,尺寸一样,就传递扭距有点小差别,该如何选用?

楼主(2012-11-02):
锁紧盘有两种SP1与SP2,尺寸一样,就传递扭距有点小差别,该如何选用?

谢谢。

网友(2013-06-17):
这个比较久了发布,同尺寸的锁紧盘 SP1比SP2价格要贵,外观要好看,主要就是SP1用量大,做工要求比SP2严格。根据自己实际要求要确定型号,风电上用必须采购SP1.普通矿山设备或是减速机可以SP2SP1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