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表面用喷码机喷字移印问题

楼主(2012-11-02):
大家好
在这边询问高手,我司生产金属软管,软管表面用PVC塑料包覆一层,之后在上面喷印字体,但是包装起来到客户那边就发现很多字体在包装成卷的过程中印到了旁边挨着的产品上面,请问这是喷码技术不到位的问题还是说本身这种喷印方式就存在此问题?烦请有了解的朋友说道说道,谢谢!

网友A:
PVC如果不加入添加剂,制品是硬PVC。粉料加入了DOP混炼才得到软PVC,不过,PVC材料与DOP只是物理混合。
DOP(邻苯二甲酸二辛脂)是种油性材料,浅黄色液体,对很多种材料都能浸润。楼主说的事情,是喷印字体的颜料浸润到与其接触产品所含DOP所致。
用好的,耐DOP的油墨,应该能够解决。

网友:
学习了,如果客户允许和成本能过的话,可以考虑激光打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PVC如果不加入添加剂,制品是硬PVC。粉料加入了DOP混炼才得到软PVC,不过,PVC材料与DOP只是物理混合。
DO ...

谢谢 就是印上去的字体接触到产品任何一点都有可能再次印到上面去。另外我这还有一产品,也是表面披覆(本色),但是有要求PVC表面抗静电,所以PVC原料有加入一化学成份,但是在披覆产品放一段时间后观测PVC表层有发黄迹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2015-07-15):
楼主描述的是喷码字迹迁移的问题,如同我们的电缆喷码机遇到的问题一样。主要是油墨的问题导致的,需要厂家跟您使用抗迁移油墨,抗迁移油墨由于和普通油墨配方不一样,颗粒较大容易造成堵喷嘴的问题,这就需要客户使用性能卓越的喷码机,以免影响生产。

网友(2015-08-26):
信彭老师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