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零件应如何装配约束?

楼主(2012-11-02):
file:///C:/Documents
请教,这个轴承座上盖应当怎样操作,装配到轴承座上?谢谢。

网友:
什么也看不见

网友:
图片看不到

楼主:
可能是上次图片太大,没有发出来。

网友:
约束一对孔轴一对平面

楼主:
问题已经初步解决,就是约束一对螺栓孔,一对侧面。
但是,如没有螺栓孔(比如焊接)连接,则这个办法又行不通了。
如采用轴承盖的圆弧轴(同轴承轴)与轴插入约束+面对齐约束,则不能实现。

网友:
两对斜面配合,一对侧面表面平齐约束.

网友:
什么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