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普通电磁阀时,DN6和DN10推荐流量按多少取,是否按华德样本上取?

楼主(2012-11-02):
各位同仁,你们在使用普通电磁阀时,DN6和DN10推荐流量按多少取,是否按华德样本上取?

网友:
推荐流量不是使用流量。
; W( B$ _9 b3 ?# J, A应根据压力损失曲线选取。

网友:
建议给华德样本的流量参数打个对折使用

网友:
样本是上的70%-80%

网友:
先选阀再选流量?这个么看懂....................

网友:
很同意4楼的看法,华德阀我们使用时常按80%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