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配合咨询 请教

楼主(2012-11-02):
请问各位轴承方面的高手、专家,深沟球轴承6015、6212、推力调心滚子轴承29412与孔、与轴的配合采用什么公差配合合适?在使用过程中轴承的内、外套既不能和相配合的轴、外套(座)发生相对转动,又便于安装(省力)。谢谢!

网友:
建议轴承外圈与孔配:孔公差D+0.005/-0.012     轴承内孔与轴配合,轴加工到d-0.008/-0.015,轴一定要外圆磨。

网友(点评):
大侠的公差为何都是精确到0.001的

网友:
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呀

网友(点评):
下面有图

网友(点评):
有没有个下软件,填上轴承的型号配合公差代号就出来了?(和轴,和孔)

网友:
g:/机械设计手册_(第五版)_第2卷.jpg

网友:
这样能看不?

网友:
LZ

你只要认真学习下点载荷和圆周载荷两个概念,就能正确选择轴承配合了。

网友:
看到文字就有点晕了...

网友(2013-01-07):
有没有经典的轴承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