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怎么加工出0.5mm厚度的东西?

楼主(2012-11-02):
谁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做啊厚度差不多0。5mm,跟垫片有点象空心的。里面要做个小锥度??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吗是铜件

网友A:
铜件无需考虑很多,割断的时候进给慢点别挤压变形就好。
这个我以前也做过,很简单,斜度小镗刀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件无需考虑很多,割断的时候进给慢点别挤压变形就好。
这个我以前也做过,很简单,斜度小镗刀就可以搞定 ...

朋友你可以详细点告诉我吗?我的外圆还要车一个台阶。割断要用什么来割?锯片吗?

网友(点评):
京瓷1.5MM 15D 斜割刀就能搞定。

楼主:
兄弟们急啊谁还知道快帮帮忙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可以详细点告诉我吗?我的外圆还要车一个台阶。割断要用什么来割?锯片吗?

那台阶呢外面还要车一个小台阶也是用这个公司的刀吗?没做过这么小的东西看见头就大了.进给慢要多慢啊?0.05??

网友B:
这东西不难,壁厚0.1的都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难,壁厚0.1的都车过

要切断怎么切啊?外圆用普通的外圆刀就可以吗??切刀用0.5的可以吗?
进刀量要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