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合金管子磨外圆难住了,请教

楼主(2012-11-02):
社区朋友大家好,我们单位近期接到客户一种试制产品,具体情况如下:材料:钛合金管子,长度700mm,外径44mm,内孔39mm,(不加工),同轴度0.1mm,外圆成品尺寸42mm允许小0.025mm其他问题我们已解决,就是外圆搞不定,我们是先将外圆两顶车到42.8mm,然后上外圆磨两顶加工,我们用的砂轮是GC80L,刚开始还可以,但越接近成品尺寸越难加工,中间多次光刀还是出现单边现象,磨成后一边都快透了,想穿心轴磨吧可是孔中间有一条筋,没法实现,后来有人提议给孔里灌蜡,但磨出来并不理想,最后4根管子全报废了。第一次加工钛合金管子没经验,看社区有没有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管子里面打高压的硬蜡,压力要高,全凝固以后封好两端,再磨,

网友(点评):
谢谢,难道是我们灌得蜡强度不够吗,怎样打高压硬蜡呢

网友(点评):
打的压力不够,找‘蜡泵’,打高压,像车胎一样打到一定的刚度,否则,磨的时候跳动问题无法控制,

网友(点评):
请教998,这两端该怎么封,用什么封啊?

网友(点评):
有一套锥形的工装,液压驱动的,

网友:
磨不懂,车加工有经验

网友:
车加工也应控制,转速高更会挑动,车之前管子的直线度教了吗?

网友(点评):
车之前没校直,车过后内孔校直了

网友(点评):
每一步都得教直线,应该可以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