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立加润滑系统被搞得乱七八糟,求助

楼主(2012-11-02):
我们有一台立加,850的,一直无法正常润滑,今天拆开来看,结果修机床的把润滑系统搞得乱七八糟!更换的油泵的油压根本冲不开分油器上的单向阀,造成使用一年多了,都无法润滑,有个地方漏油,所以油一直损耗,一直没有发现。

现在想自己凑合着这台油泵,更换润滑系统的单向阀,想问几个初级的问题,因为本人非专业,头一回接触这个润滑问题:

1. 加工中心的供油方式,是不是油泵启动,连续供油的,还是滴油的?

2.全部更换成统一规格的单向阀,那么z轴的单向阀和x,y一样吗?(粗浅的担忧,z轴要高过x,y那么高,x,y的单向阀应该不能和z轴的一样吧)

3.如果,我想尽可能的节约,该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
最好看看随机材料,上面有说明

网友:
单向阀坏了还是装反了?这个开启压力不应该有多大的

网友A:
楼主是哪里的?

网友B:
1>加工中心润滑油泵供油一般由机床内部系统控制,多久打一次油机床系统参数是可以修改的
2>一般润滑泵上有手动按钮可以手动供油,检测油泵有没有坏,按下手动按钮,看有油压表有无压力
3>机床电控IO板上一般有个控制油泵自动启动的小继电器,检查有没有坏
4>如果手动供油可以,自动控制供油线路又没问题的话,就可以检测油管了,建议换掉油管,买6MM的尼龙管
5>单向阀一般是没问题,有问题也不可能全部有问题,一般每个支路都有个单向阀
6>油泵出油口处有的有个总油路单向阀,看是否是此单向阀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哪里的?

偶苏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加工中心润滑油泵供油一般由机床内部系统控制,多久打一次油机床系统参数是可以修改的
2>一般润滑泵上 ...

首先,非常感谢如此耐心的回复..我的问题,我今天下午花了60块钱,买了点配件,基本上解决了...

1. 单向阀确实是的,一般不容易坏...

2.因为我的机器之前油泵坏了,找修机的,换了一个...我怀疑是油泵的油压冲不开单向阀,我就把单向阀直接接到油泵上(确认没接反),结果还是不出油,我就确定是油压太小!因为机器是台湾的,那个单向阀我拆开来看过,结构有点小复杂,但是我确认没问题。

3.我下午去机电城买了单向阀,然后把线路全部连起来,已经可以了...就是流量还没调好,但是问题不大了...

感谢兄弟们热情回复..十分感谢!

网友:
设备还是要靠保养好的啊。

网友(2012-12-11):
晕 那到底是不是单向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