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车外圆为什么会有一圈一圈的波纹?

楼主(2012-11-02):
数控车外圆100cm长80cm为什么会有一圈一圈的波纹

网友:
进给量大、后角过大,材料也有关系

网友:
多少车到100?刀具是自己磨的还是刀片?你进给量和转速配好然后刀具有个修光角要装好就行了

网友:
刀角度问题

网友A:
先看是不是刀的问题。一般来说你那波纹与Z轴螺距相合,很可能是
导轨磨损,导致丝杆螺母下沉。处理方法为修磨丝杆座与大拖板结合面。

网友:
振刀纹吗?

网友:
做别的产品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是不是刀的问题。一般来说你那波纹与Z轴螺距相合,很可能是  导轨磨损,导致丝杆螺母下沉。处理方法为修 ...

我想也是机床Z轴有问题,因为已经都没有,同样的床子就没有车出来有波纹的,但是具体我不知道怎么样修,能说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B:
如果有顶尖的话,可能是顶尖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顶尖的话,可能是顶尖的原因

顶尖顶着车外圆有波纹,这个我以前预见过,不是顶尖的问题

网友:
是机床问题,查下大拖板下的扣铁,外圆是对面的扣铁松,内孔是操作这面的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