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倾斜板件上的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2-11-02):
这块倾斜板件上的孔怎么加工?
板厚6mm,孔直径20mm,上下孔高差400mmmm。
能不能在Z3080 摇臂钻床上加工,
钻头有什么要求?
要不要胎模具。

网友:
先钻孔再折弯行吗?还是一定要先折弯再钻孔?

网友:
貌似先在平板打眼在将板折弯的哦

楼主:
这个成品孔是垂直的,
一定要先折弯再钻孔。

网友:
成型后用激光切割(镭射机)

网友(点评):
三轴的,少吧?

网友(点评):
有啊,我所在公司就有的

网友A:
可以加工的,钻尖部分要特别处理,和普通的钻头是不一样的,考虑定心

网友(点评):
定心不行,它是弯板,钻头钻孔时那样只有一边刃吃力,会跑偏的。

网友:
如果先钻孔后折弯,折弯处孔变为椭圆

网友:
把工件最大面放平,先钻中间大面的,用定心钻,在用钻模钻旁边那2个,可行吗?

网友:
压紧左角,垫平右角400高并压紧,然后打6㎜底孔,再钻20的孔,或者慢慢递进到20.能行吗?

楼主:
中间的孔为斜面上钻孔,两角的是平面钻垂直孔。
折弯在孔边。
看来不能先钻孔再折边。
钻斜孔,一般钻头,容易跑偏。

网友:
楼主应该说一下零件的材质和硬度,以及孔的精度要求,如果不高,像这样的板件,镭射加工是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材料塑性好,孔要求不高,也可以先冲孔再折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工的,钻尖部分要特别处理,和普通的钻头是不一样的,考虑定心

是的这就是群钻可以钻的原因

网友:
孔的位置度及孔有型状有什么要求,如果有要求最好是先钻孔,留有余量,再镗孔,这样对质量有保障。

网友:
可以给个图纸看吗,这样的图不是太全面啊!

网友:
数量多  成品形状一致的话 可以考虑做个钻模

楼主(2012-12-23):
最后先折弯,再用钻模加工完成。

网友:
铣床铣刀加工

楼主:
孔直径19.4允差+0.1 -0
这规格的铣刀有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直径19.4允差+0.1 -0
这规格的铣刀有没有。

这个精度 你这个活摇臂钻也是保证不了的

网友:
用冲压模冲孔不行吗?

网友:
从这张图上看,似乎孔与所在的那段板面是垂直的,

网友:
首先得弄清楚各个孔的轴向是不是同向的吧,这张图上不太明确

楼主(2013-02-25):
各个孔都是垂直方向,工件一部分水平,一部分倾斜。

网友:
划线,钉阳冲眼,平台,磁性电钻,划平钻头

网友:
可以考虑切割,不然用钻头的话不好定心的,个人意见。

网友:
对孔要求很高么?三个孔一下冲压出来中不?

网友:
版肯定是先折弯在加工,如果先加工,再折弯出来的是椭圆。用钻头肯定不行,因为板是斜的肯定会滑刀,即便用中心钻打孔也不行。推荐你用16U钻(快速钻)然后再用铣刀铣出20成品。

网友:
方法一,先用16的可转位浅孔钻 钻孔,然后用铣刀洗出来20成品。方法二,直接用电火花加工。

AMG
很专业

网友:
批量大的话,考虑制作钻模,前提是加工的材质是软的,若硬材质选用铣床加工,装夹上还是需要设计专用夹具。

网友:
壁薄的话可以考虑冲,我发现我们厂就是这样做得

楼主(2013-11-28):
这个工件还是有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