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怎么处理才能提高抗扭强度

楼主(2012-11-02):
请问一下各位工程师,45#钢怎么处理才能提高抗扭强度?谢谢

网友:
基本上,你就别想提高抗扭刚度啦。它的刚度已经由材料本身决定啦。因为,要想提高扭转刚度,关键就是要提高抗扭截面系数,而这个抗扭截面系数又是由一个叫“模量”的因素决定的。材料一定,这个东西就定下来啦。所以热处理的话,对材料的刚度影响不大。微乎其微。只能通过改变结构啦

网友:
扭转时的应力=T/W(抗扭截面系数),T已定,当材料形状未定时,可增大W;若都定了,只能把45#热处理,提高其屈服强度

网友:
如上所说,将直径搞粗,对轴做热处理,也可对其进行表面淬火,对表面进行抛丸,等强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