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脉冲加热?请教

楼主(2012-11-02):
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下,什么叫脉冲加热?说得越细越来好!谢谢。

网友:
利用电磁脉冲来加热工件,个人感觉类似于微波炉,呵呵。没接触过,不懂

网友:
今天课上听说了,不过具体原理不太清楚,建议去百度知道,呵呵

网友A:
脉冲加热 - 概述
脉冲加热方式是利用脉冲电流流过钼、钛等高电阻材料时产生的焦耳热去加热焊接的方式。一般要在加热咀的前端连接有热点偶、由此而产生的起电力实时反馈回控制电源来保正设定温度的正确性。
脉冲加热 - 特长
加压时通电加热和断电冷却同时进行、防止了结合部浮起、虚焊。最适合于柔性材、线材的热压焊、焊锡焊接及树脂粘结。
优越的温度、时间等参数的再现性可以实现高品质产品的生产。
局部瞬时加热方式能良好地控制对周围元器件的热影响。
脉冲加热 - 应用例
1.LCD、PDP、手机等电子产品内的柔性线路板的热压接、焊锡焊接等。
2.HDD、线圈、电容、电机、传感器等漆包线的焊锡焊接。
3.电脑等通信机器内的线缆、连接口的焊锡焊接。
4.数码相机、手机等的CMOS、CCD与FPC板的焊锡焊接。
5.继电器、打印机、小型相机等的树脂热压结合。
6.微波器件内部的金线热压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加热 - 概述
脉冲加热方式是利用脉冲电流流过钼、钛等高电阻材料时产生的焦耳热去加热焊接的方式。一般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