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加热线的发热量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2-11-02):
求发热量的计算方法
大家好,本人上学的时候电学方面没学好,呵呵,在此请教大家关于加热线发热的问题:
首先是一个50*35*35厘米的蓝色塑料整理箱,顶盖用纸箱板盖着
箱子里面:在整理箱四周及底部分别均匀分布碳纤维电加热线,电阻每米33欧姆,线长15米,
大约功率为:220v*220/15*33=98w
连续通电,请问这样的设施箱子内最高发热多少度?
我现在用一个机械式温控器控制着温度,一般设定为25-30之间,因为箱子里面养着宠物龟龟,呵呵,温度不能超过32度,否则就会挂掉,所以现在有点担心,不知道在温控器失灵的情况下,温度最高是多少?怎么降低加热线的最高温度?请懂的朋友指教学习呀,在此本人十分感谢每一个回复我的朋友,谢谢!!
现在我在温控器前面加了一个微电脑时控开关,就是在一天24小时中,我分了10次通电10断电,每加温1.5小时就停电30分钟,不知道有没有多大用处,还望指教,谢谢!

楼主:
坐等高手们帮忙,灰常期待呀

网友:
{:soso__9821406128554996704_4:}

网友A:
能达到的温度,不仅与你单位时间投入的能量有关,还要看能量流失的速度。这是一个平衡。你现在只知道一边,怎么去计算呢??最简单就是实验测一下,得到个经验数据。可惜这个跟外界环境的温度关系有点大,所以很难准确。

楼主:
大体也可以呀,实测也不是太准,所有请有经验的朋友说说呀,谢谢各位

楼主:
你正好找这个?那么你是否有实测最高温度是多少?

楼主:
难道没有人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达到的温度,不仅与你单位时间投入的能量有关,还要看能量流失的速度。这是一个平衡。你现在只知道一边, ...

谢谢您的回复,要是经过实测,最高温度可以达到50度(而我需要的最高温度也就是安全温度是32度),那么怎么样可以减少温度的产生呢?就是经过怎么调整可以让这个最高温度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