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传动机构的活塞式引擎为何没能广泛应用?

楼主(2012-11-02):
凸轮传动机构的活塞式引擎为何没能广泛应用?
诞生也许有80年以上、用凸轮机构传动的活塞式引擎运转十分平稳,活塞受力均衡,凸轮传动机构的运动阻力也很小,机构的寿命也很长,价格也不贵……;但是其应用面很小,生产工厂也很少……。
请问‘专家’这种凸轮机构传动的活塞式引擎与现有由曲轴连杆机构传动的活塞式引擎相比有何致命的缺陷?为何没能被‘广泛应用’?
(现在用凸轮传动机构的活塞式液压泵在液压泵的行业中占有相当的份额)

It was indeed abandoned due to vibration problems in1929.

Längs- und Querschnitt desKurvenscheiben-Motors, Bauart Fairchild-Caminez, Vierzylinder-Viertakt-Ottomotor,Bohrung 115 mm, Hub 143 mm, Leistung 110 kW bei 2400/min, Baujahr 1926

Curve trackengine, Fairchild-Caminez, four-stroke four-cylinder spark ignition engine,bore 115 mm, stroke 143 mm, output 110 kW (150 hP), speed 2400 r.p.m., year ofconstruction 1926

网友A:
就是生产成本高,没有别的了,车机,最终统一到直列与V机,历史的选择,连水平对置都属于边缘机,尽管效果比直列好很多,

网友:
最早搞这样十字型星型多缸的,估计大多都是为了用于航空,追求推重比。但是历史潮流走向了涡轮喷气。地上跑的。海里游的东西,性价比才是关键,像这个复杂的,迟早是要淘汰了。

网友:
结构第一要诀是要至简。

网友B:
二战时飞机发动机是这样的吗?

网友C:
我的感觉是因为360度的转动必须有连续性,第一個图好像在实际状态没有达到;而且,对于四冲程的缸体来说,调整时间也是很重要的,同轴四缸以上调整挺困难,6缸、8缸、12缸呢?总的排气量才是决定动力的关键吧!不知道对不对,嘿嘿,瞎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感觉是因为360度的转动必须有连续性,第一個图好像在实际状态没有达到;而且,对于四冲程的缸体来说,调 ...

谢谢! 这种引擎现在还在生产、应用。 只是其数量、种类都很少,通用零部件也不多。

网友:
我觉得这个不适合做发动机,因为可能有死点,做泵还好,也就是说凸轮要做主动轮没死点,要是在发动机内做被动轮的话会被活塞顶死。

网友:
其中一个原因是不是体积大?气缸再加上配气机构,会比曲轴连杆的样子大。
从装配的精度要求来看,凸轮机构是不是比曲轴连杆机构要高?

网友D:
加工成本应该不会低,组装维修要难些。占用空间大。
第一种:四缸在同一垂直面上,润滑不一致,散热不一致。改进方案就是改成平面安装,但造成传动轴位于垂直面。用在直升机还可以吧。
第二种:缸体上下润滑散热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成本应该不会低,组装维修要难些。占用空间大。
第一种:四缸在同一垂直面上,润滑不一致,散热不一致 ...

谢谢!

网友:
论坛有高手,看过之后很受启发。

网友:
另外这个是高副配合,比曲轴瓦寿命上差多了。

网友:
设计整车时不好放置,装配时还要转来转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生产成本高,没有别的了,车机,最终统一到直列与V机,历史的选择,连水平对置都属于边缘机,尽管效果比 ...

活塞發動機供坦克用, 最新大多是水平對向, 以減低坦克高度

网友E:
很有创意的结构,不过就如图一的,如果活塞上的凸轮磨损后会不会出现问题。如果是用于压缩机的话不知道效果如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有创意的结构,不过就如图一的,如果活塞上的凸轮磨损后会不会出现问题。如果是用于压缩机的话不知道效果 ...

谢谢!这种凸轮驱动机构在压缩机、液压泵等行业应用较热机行业多。

Left: The Fairchild-Caminez Cam Engine: 1926.
The Fairchild-Caminez 447 engine was a four-cylinder air-cooled radialintended for aircraft useage. It was designed by Harold Caminez, who had previouslyworked in the Engine Design Section of the US Army Air Service. The pistonsacted on a leminiscate-shape cam, which made only one revolution for every twopiston cycles, so for the same number of power impulses the engine ran at halfspeed. The pistons were connected by steel links to keep them pressed againstthe cam; the cylinder were steel with aluminium heads.
The Fairchild-Caminez 447 was first flown in an Avro 504 from Farmdale, LongIsland, New York, in 1926. It was successfully endurance-tested in 1927, andwas the first ever axial engine to receive a US Dept of commerce typecertifica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战时飞机发动机是这样的吗?

谢谢! 二战时飞机的发动机多是星型的

网友F:
机加跟装配的话,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加跟装配的话,有点难度

谢谢关注!

网友G:
刚正在一个资料上看到的:它比具有同样缸数和尺寸的普通星型发动机稍微紧凑一些。该机于1927年制成并成功地进行了耐久试验,由美国商务部发给了第一号机型许可证,第一台发动机就这样检定合格了,如所预料的那样,飞行试验表明带有大型滚珠铀承的很重的活塞组引起四级惯性力矩的很大变化。这是由于凸轮有两个凸起部分,使普通四缸发动机的二级惯性力矩在此变为四级惯性力矩。由于这个原因此发动机已被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正在一个资料上看到的:它比具有同样缸数和尺寸的普通星型发动机稍微紧凑一些。该机于1927年制成并成功地 ...

谢谢!您的陈述令人信服。

网友(2014-03-19):
一直也很喜欢发动机的

网友:
这叫无连杆发动机吗?

网友(2020-02-12):
动力传动接触位置是线接触,决定了不能高速重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