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直径轴断了,求原因

楼主(2012-11-02):
两端轴承支撑的320直径轴断了,35crmov调质,见断面,求分析。

网友:
不知是用在啥设备上的?看过800T注塑机隔离柱断过,原因是机器保养不到位,隔离柱基本都很少看见润滑油,注塑机是四根隔离柱,如果某一根柱子受力不均就会被拉断。

网友:
端口可真够齐整的。如此齐整的端口,我敢肯定,材料的问题!
不相信的话,你们随便找跟同材质的轴,车跟试验棒,放到实验机上拉,扭,拽,看看能出这样的断面不?

网友:
怎么看起来象铸造的轴啊,夹渣缩松偏析都有,,,,,,,,,,,

网友:
断面从7点钟到12点钟的周边似乎有缺陷。能否把这段发黑的部分拍清晰一点发上来。

网友:
使用情况说明下

网友:
疲劳断裂

网友A:
断得如此齐整,我敢肯定轴的阶梯处没有圆弧过渡。

网友(点评):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轴的阶梯有圆弧角最好,另外35Crmov含碳量少,调质之前渗碳会比较好,可能说的不对,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得如此齐整,我敢肯定轴的阶梯处没有圆弧过渡。

是用在什么地方,使用工况是什么?

网友:
请楼主再发一张完整的轴的图,看一下轴的形状,断裂处是阶梯轴的拐角?从图来看估计材料的原因是主因。

楼主:
就是一根光轴啊,没阶梯,材料什么原因啊?成分?组织?OR?

网友:
还以为是998大侠考大家呢?
等大侠的结论。

网友:
锻造环节是不是出问题了?是否锻造比不足,原因只能猜了 呵呵  建议对断面取样作金相分析
颜色深的部分应该是早期产生裂纹的地方了,调质热处理产生的应力或工况中疲劳应力在该处释放

网友:
   咋一看黑色部分是旧的裂纹吧……裂纹应力集中!

网友:
材质的机械性能值得怀疑

网友:
飞轮是否验过平衡?

网友:
外部一圈暗黑色区域,是表面处理不均匀还是旧的裂纹

网友:
看了你给的工况图,如果真是在两个轴承之间没有其他的载荷的话。分析断口是典型的受交变载荷产生的疲劳裂纹的疲劳破坏。基本上没有受扭得痕迹。既然是疲劳就可从交变载荷产生的来源找。分析320mm的轴飞轮一定会不小如果,,,;再有安装不合适是否产生了弯矩;是不是认为轴身没有配合光洁度给的很低,刀花很深有明显的刀痕。应从交变载荷、弯矩方面多找找。

网友:
疲劳破坏的可能性大,分析一下受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