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松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02):
现加工的牙是M12*1.75,牙不多,只有4牙左右,用牙规检测NOG牙可以过,转速用500r/min、700r/min及800r/min都试了,还是不行。用手动加工的,原先加工的都全部OK,请教高手问题出在哪?设备换了两台还是同一个毛病。丝攻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尾座与主轴不同心,跳动大了啊

楼主:
这些也全部打表校正过没问题

网友A:
你拿你的丝攻到投影仪下面投下前面的斜角是不是和以前的不一样?

网友:
3楼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拿你的丝攻到投影仪下面投下前面的斜角是不是和以前的不一样?

         没有什么变化   很少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改用浮动丝锥套。。。。。。。。。。。。。。。。。

网友:
你目前在什么设备上加工,是刚性攻丝还是柔性攻丝,如果设备换过,可以换下丝锥试一下,再不行换下攻丝方式,用排除法总能解决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设备更换是怎么样的更换
但是有一点要明确
加工的材料材质
以及你进刀量的控制
你说的这个牙松很有可能就是机床转速和进刀量没有配合好
检查丝锥的好坏就那个工件手动攻牙检测就可以了

网友:
进给量
一般情况下机加攻丝的进给是被动的   就是靠前面已经加工出的螺纹的螺旋运动拉动机头进给
但是你只有4牙  螺距又小, 如果加工材料是铝合金的话  很可能会坏牙
冷静下来仔细分析分析

网友:
我觉得会不会是转速太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