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钢和不锈钢焊接最好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2-11-02):
广大朋友们。A3钢和不锈钢焊接最好方法是什么?但是焊接起来很容易断裂。我不想堆焊。还有什么最好的方法。不锈钢的直径15.A3钢直径50*3mm厚不锈钢要穿在里面去焊接两面。统一都是断裂太多?有最佳答案没有。

网友A:
最好是钎焊,不管是什么材料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钎焊,不管是什么材料都行

可以用钎焊,铜焊料,还比较便宜。

网友:
这玩意可以用电子束焊,变形量只有焊深的1%,焊缝纯净无气孔,强度是所有焊接方式中最好的。楼主有样件可以给我试试。

网友:
摩擦焊、压力焊或电阻焊

网友(2012-12-07):
电焊也可以

网友:
不同材料的环焊缝很容易有裂纹,你先焊半边,等失效后再焊半边试试。

网友:
换个扩散焊试试

网友:
呵呵,还是看要求吧。。。

网友(2013-01-06):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结构我们以前也常焊,每次都会裂,最近刚焊过一次,没裂。当时焊完后用很厚的玻璃棉包起来,放了一晚上。

网友(2013-03-11):
用A102焊条焊就可以了

网友:
你是不是想把两种不同材质的产品焊到一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