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让(攻丝时)丝锥折断后主轴不再前进吗? 后退最好,停止也行。

楼主(2012-11-02):
       攻丝加工,FANUC系统G84指令,底孔和丝锥不是一道干的,底孔偏离理论位置最多可达约0.4,使用带有径向浮动的攻丝刀杆,总体还行,但有时还是会遇到丝锥折断的情况,分析但不确定是由于底孔偏导致。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遇到丝锥折断时,机床主轴还在行进,导致在主轴上的半个丝锥被在工件上的半个丝锥强行改道,进而伤及刀杆,严重时刀杆被扭弯,刀杆就不能再用了。刀杆都是进口的,挺贵的。
        求助:有什么办法能让(攻丝时)丝锥折断后主轴不再前进吗? 后退最好,停止也行。

网友A:
循环指令 没法停吧  可以整个主轴瞬时过载报警

网友(点评):
我想问的是既然知道差那么多为什么不一次在床子上钻攻完,或者上摇臂攻丝也很快吧,还不用对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循环指令 没法停吧  可以整个主轴瞬时过载报警

不错的方法!
通过检测切削力的大小变化来判断丝锥的情况,从而判断该怎么执行动作!

网友:
如何设定呢?懂的说说!应该先知道主轴负载表的数值是在哪个参数中显示的吧。

网友B:
普通机床应该是设置不了的,除非你的动力头带扭力检测功能,那样就可以轻松解决断丝锥不进刀问题
只是这个扭力检测的设备有点小贵,不知道和你那进口刀杆比起来怎么样了
可以电话询哈

网友(点评):
能不能在主轴和丝锥之间设置弹簧,应该是“轴向浮动”

网友C:
可以检测切削力,也可以检测主轴的推力。
但我有一点不明:攻丝时,主轴应该是随着丝锥前进,怎么会是主轴推着丝锥前进呢?
能不能在主轴和丝锥之间设置弹簧,这才是真正的“径向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循环指令 没法停吧  可以整个主轴瞬时过载报警

主轴有负载报警,但是设置在钻孔阶段,以前也设置过攻丝阶段,不好弄,因为攻丝到最后和反转开始那一段时间,主轴负载特别大,总是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检测切削力,也可以检测主轴的推力。
但我有一点不明:攻丝时,主轴应该是随着丝锥前进,怎么会是主轴 ...

1.检查主轴的推力好像是一个好方法,看看设备有没有这功能,谢谢大侠的指点。

2.刚性攻丝,主轴是随着丝锥前进吗?好像不是,好像是主轴按着既定的螺距自行前进,等上班我再确认下。

3.主轴和丝锥之间有弹簧,能实现轴向浮动。带轴向浮动也不行,因为丝锥折断后的断面总体上是一角度挺大的斜面,不是直面,如果主轴还在前进,是一定会被改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检测切削力,也可以检测主轴的推力。
但我有一点不明:攻丝时,主轴应该是随着丝锥前进,怎么会是主轴 ...

大侠,如果“攻丝时,主轴应该是随着丝锥前进”,那么如果不放工件,主轴是不是就该原地不动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轴有负载报警,但是设置在钻孔阶段,以前也设置过攻丝阶段,不好弄,因为攻丝到最后和反转开始那一段时 ...

大侠如何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如何设置的?

有个M指令,好像是M63和M64,一个建立一个取消,后面再跟一个C_,用于设定报警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机床应该是设置不了的,除非你的动力头带扭力检测功能,那样就可以轻松解决断丝锥不进刀问题
只是这个 ...

你说的这种东西市面上是有的,叫丝锥快捷夹头
带径向否动
解决不了断丝锥停机的能力
我现在普片用的是这种
对丝锥的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解决不了断丝锥停机状态

网友:
这个根本无解~~只有靠工艺保证不断~~

网友:
俩字 盯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检测切削力,也可以检测主轴的推力。
但我有一点不明:攻丝时,主轴应该是随着丝锥前进,怎么会是主轴 ...

弹簧压倒低  还没完成攻丝动作 不是还会断   就是不断   丝的有效长度也不够

网友:
有这种配件,选配的。丝锥,钻头检测装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M指令,好像是M63和M64,一个建立一个取消,后面再跟一个C_,用于设定报警值

明天试试看

网友:
加装主轴负荷表后也要等到这把刀加工完才停,类似二次加工功能……机器没问题应该改进加工方法……

网友:
(主轴有负载报警,但是设置在钻孔阶段,以前也设置过攻丝阶段,不好弄,因为攻丝到最后和反转开始那一段时 ...)

对啊 上边这个怎么设置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