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DY3电液伺服阀的调零,请教

楼主(2012-11-02):
如题,现有一只电液伺服阀型号为CSDY3,启动液压泵,在没有给信号的情况下,执行机构偏移一侧,我个人理解是不是那个射流的喷嘴没有跟那个接收器对中,调节这两个相对位置 是不是可以使执行机构不偏移。

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从没机会玩液压啊,不过我觉得如果没通电的话挡板应该不是斜的吧,那么主滑块两端压力不相等两个喷嘴喷出来的油肯定不一样吧,会不会两个孔不一样大,被堵死了?

网友:
先检查阀芯位置反馈,看看跑了多少,如果在3%以内都不要紧。
如果超了,你得咨询厂家。有的阀带有安全功能,在掉电或无使能信号下会处在特定的位置。
如无此功能,就得查故障,可能先导油路不通,或阀芯卡阻,或有零偏。

网友B:
需要调整零偏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没机会玩液压啊,不过我觉得如果没通电的话挡板应该不是斜的吧,那么主滑块两端压力不相等两个喷嘴喷出来 ...

这个型号的伺服阀是射流管式的 不是挡板式的,没有堵塞,我给拆开清洗了油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调整零偏值了

应该是有零偏值, 但是调节零偏的话 是靠调节电流还是调节阀芯相对位置呢

网友:
通过电流量调节。机械的零位需要在厂家调整

网友:
零偏是一个问题,这样的情况也有可能是污染。有设备的话可以想办法把污染排一下

网友C(2012-12-13):
这应该是704所的射流管阀吧。
调节两个相对位置,可以使执行机构回中位,不一定是喷嘴与接收器不对中,与阀遮盖量有关系。

网友:
正常情况第一次用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个人还是别调,看你问的这个问题,你调了反而会误事!这个是一个系统,不是某一个,还是请专业的吧,联系厂家!

网友:
一个系统仅靠这几句话就能解决了,那液压的人都要下岗了!

网友:
机械的零位可以自己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704所的射流管阀吧。
调节两个相对位置,可以使执行机构回中位,不一定是喷嘴与接收 ...

学习了 是704的,已经拿去校了,应该是您说的遮盖的问题 不是喷嘴与接收器对中的问题    谢谢了

网友:
好难呀  努力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 是704的,已经拿去校了,应该是您说的遮盖的问题 不是喷嘴与接收器对中的问题    谢谢了

呵呵 客气了 有问题一起讨论
以后阀有问题还是建议反原厂维修,毕竟属于精密元件,一般不建议自行拆卸调试。

网友:
应该属于对缸的安全位置

网友:
704的我们最多就是清洗下滤芯,别的真不敢动。。。

网友:
调整一下零偏就可以了